基础问题求解答

楼主(2015-09-02):
请问slp-s3和slp-s5也就是南桥给io允许上电的信号在触发之前就应该为高点平吗?

网友:
求解答,在线等的

网友:
这个信号一般在主板未开机之前一般为高电平状态正常,按下开关键变为低电平,具体以IO型号和主板芯片组类型为定义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高-低-高 跳变的。

网友:
这个已经不是基础了,这两个信号有的开启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不一定的,大多数为高,只要有跳变就正常

网友:
这个没触发之前应该是高低高的,你可以去买书来看啊

网友:
这个啊,他们在开机前是低电平的,但是开机后必须为高电平

网友:
这连个信号在主板正常工作(运行)时必须为高电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