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41MT-S2PT 跑CI求救!!!

楼主(2015-09-02):
各个电压都正常什么信号电压 我不懂 时钟芯片换了 BIOS换了 还是一样不过内存 有大师知道的说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57205-1-1.html
19楼说那样搞 看不懂
芯片

网友:
查看内存条 238和240 ,236 三条腿的电压。。 3.3V。。。。

网友:
第二 。查看PCH 的SMB电阻有无坏?
第三 ,杀BIOS
第四

网友:
曾经碰到一个北桥虚焊出现这样的问题,你压下北桥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。打阻值

网友:
就是检测到内存,但是数据线没有通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