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有关联想B460做完铁壳之后冷机开机掉电故障

楼主(2015-09-02):
前几天上午有个同行拿过来两块联想B460主板,版号:LA46 DIS MB 09911-1M说是铁壳的问题,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。我接到手上看了一下4个铁壳都做过,测了一下都是上电掉电,于是我就干脆把他那4个铁壳全部换掉,换好后测了一下阻值在上电发现还是掉电,不过电流还是有所变化,于是我在把62882也换了,换好后不管是待机跟上电都正常了。   第二块也是换了4个铁壳跟CPU供电芯片好了,我当时心里就暗喜,心想这钱其实也是挺好赚的嘛。于是我就跑去吃午饭了,当我吃完回来我打算去测机的,第一块主板测试OK ,当我测第二块的时候上电瞬间掉电,有时候0.3A有时候直接2.5A有时候0.08当时心里就郁闷的要死,我以为芯片没焊好于是就用风枪吹了一下,结果吹一下又好了,断掉电在开还是可以,我就又把板子放到一边过了一会再试结果还是开机掉电,说到这里我还是走了点弯路,最后发现就是U65惹的祸,换掉马上就好了,测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问题...感觉说的有点啰嗦还望见谅,希望对今后修这款机器碰到类似情况的兄弟有所帮助!!

网友:
U65是什么芯片,看帖而是体力活,还要翻看一下图纸

网友A:
U65是什么芯片,看帖而是体力活,还要翻看一下图纸

资安通 -5 山寨

网友B:
U65是什么芯片?楼主应该说清楚啊,难道还要我们去看图纸?

资安通 -5 山寨

网友C:
二修板还这么冷静,不错

网友:
U65是在那个CPU供电芯片旁边14个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65是什么芯片,看帖而是体力活,还要翻看一下图纸

在CPU供电芯片旁边 14个脚的 也是到CPU那边的

网友:
好么 你这过程没有 直接给个结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65是什么芯片?楼主应该说清楚啊,难道还要我们去看图纸?

在CPU供电芯片旁边 14个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修板还这么冷静,不错

现在修笔记本想不冷静都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65是什么芯片?楼主应该说清楚啊,难道还要我们去看图纸?

烟斗老人,为何扣大家的分的?

网友:
哦,我还想多半是铁皮管没焊好

网友:
借鉴下经验 我刚好一台机器也是这样

网友:
铁皮可以倒过来焊接比较好,也有可能是铁皮没焊接好

网友:
我找个是 有时候 能到桌面掉电
有时候直接 LOGO都没出掉电

网友:
我还想多半是铁皮管没焊好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问题越来越多,这也是砸门维修的福音

网友:
U65是CPU VCCP电压芯片,只是为何楼主会想到这,能说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65是什么芯片?楼主应该说清楚啊,难道还要我们去看图纸?

我今天就维修到了一个  U65是一个与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