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3S USB 3.0BIOS

楼主(2015-09-02):
A43S是D壳下面的 这个是板子上的

USB 3.0主控是 ASM1042

网友:
我这有这块好板子,有哪个要的么?

网友:
我正在维修这个板子。 进水的。 版本号都一样。 现在开机白屏  外接正常。应该就壹电感的事

网友:
这板子修过进水不触发的、修好后进系统装不是显卡驱动 结果显卡主供电芯P 有问题引起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