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4a78lt le

楼主(2015-09-02):
昨天收到一台华硕 m4a78lt  le主机,故障就是报错USB,系统15秒就关机,,,看了网上的论坛,,查USB供电,我是测USB前面的写着160的保险电阻有5v供电,阻值i也正常,,主板前置一共有3组,,usb接口那里有2组,各有一个跳线,,我都是连接1,2脚,,有人说查472和822的电阻分压,,不知道是不是,在pci中间,是5v供电直接过来,,,测也有3.3v左右,,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查,说usb过流保护,查usboc,,唉,,没点位图图纸,,根本查不了,,,,有谁修过这样的主板,,发个图过来看下,,或则有修过的,,具体怎么查

网友:
从USB供电跑线到桥旁边的排阻,然后打值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条件都正常的,进blos会不会掉电,如果会的话加焊南桥试下

网友:
进不了bios

网友:
南桥挂了吧

网友:
你这个是U12那边经过南桥线路的472打下数值看看正常不,旁边应该有个单体的822

网友A:
u12是哪个,你说的472是板子fc那里的排阻吗,,那里有472和822的牌组,是5v供电过来的,,,你说旁边单独有个单体的822,,是不是在fc那块,,,还是说南桥边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12是哪个,你说的472是板子fc那里的排阻吗,,那里有472和822的牌组,是5v供电过来的,,,你说旁边单独有 ...

南桥边上的,如果正常那你只能按这U开头的6脚芯片的线路跑

网友:
典型的华硕通病,USB过流保护

网友:
南桥边上的822排阻是正常的,就是472和822在pci  fc那里怎么只有大概200。300多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