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 电源 维修

楼主(2015-09-02):
更换 两个大滤波电容 好了
保险完好的情况下 说是什么原因 造成 两个大电容鼓包的呢
温度 还是过载

网友:
整流后滤波不良

网友:
均压电阻吗?.....

网友:
还要检查均压电阻,100K或150K的

网友A:
多谢指点 金河田 也是可以的牌子 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电容
看来着电容 质量不好
这个电源有两级EMI  为什么会省略掉 THR呢
国产的 航嘉 长城 等 为什么不用 压敏电阻呢  台产的 台达 都有压敏电阻
请教 压敏电阻一般用什么规格规格

网友A:
均压电阻 没有问题 好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均压电阻 没有问题 好好的

电源风扇坏了吗?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风扇坏了吗?.....

没有坏 也是好的

网友C:
市电电压瞬间高,引起直流300V电压瞬间超过两个电容的耐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多谢指点 金河田 也是可以的牌子 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电容
看来着电容 质量不好
这个电源有两级EMI  为什 ...

金河田曾经出现过很短时间让人代工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市电电压瞬间高,引起直流300V电压瞬间超过两个电容的耐压。

那保险 在没烧呢 保险一般都是250v 设定值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金河田曾经出现过很短时间让人代工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

这是13 10月出厂的 零售标 14 1月的 才一年多 看来现在电源质量 都没以前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13 10月出厂的 零售标 14 1月的 才一年多 看来现在电源质量 都没以前好了

自古一分钱一分货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保险 在没烧呢 保险一般都是250v 设定值

保险是电流超过额定值时才烧断,交流220V与整流后的直流300V是两个概念.

网友:
这个确实可以,金河田可以维修。。。别的不好维修。。

网友:
均压电阻坏了导致的吧,一般不会是温度引起的吧

网友E:
这个是金河田的吗?不至于沦落到这副田地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金河田的吗?不至于沦落到这副田地吧!!

是的 金河田的 杂牌冲击太大了

网友:
应该属于正常的老化损耗。。

网友:
电容肯定缩水了,然后过载,立马鼓,
这年头谁还用压敏电阻,水货的元件,一出问题吓死你,
我原来在做压敏电阻的电子厂呆过,那个偷工减料啊,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