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:
今天再次被打脸,路由服务器无响应,高手帮看看。
[维修求助]
今天再次被打脸,路由服务器无响应,高手帮看看。

网友(2015-09-02):
电脑直连猫,上网正常。 接路由器就服务器无响应。我一共遇到过三次。
一次是老的电话宽带,路由和连接线全部换了好几套都不行,死活没弄好。
一次是光纤,最后电信师傅来把光猫搞了搞,好了。
今天这个我也是死活没弄好,真是醉了啊。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。
路由器
电脑

网友:
看下那个猫有没有开DHCP,如果开了,可以关掉,也可以改路由默认网段和DHCP网段,如果还不行换路由器

网友:
晕,这种事分分钟搞定。要不就是绑了台机的MAC,复制一下,要不就是其它设置

网友:
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下。还有宽带供应商机房服务器的原因,这个要叫供应商调试的。

网友:
1只用路由器和猫时 只接一台电脑是否稳定
2.本身路由器设置最好网关改一下,下面有接子无线路由么.光仟固定IP 还是动态 ADSL?
3.下面是否有接交换机(多少台电脑)网络广播 否回死
4.人的技术问题了 多年经验

网友:
光猫的路由功能要关掉。

网友:
直接换路由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