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V490U开机无显

楼主(2015-09-02):
电流上到0.7左右,刷了3个BIOS也不行。论坛搜索了一下,发现有位大师说V490U有通病,但是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100 才能浏览,看不到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0292-1-1.html

网友:
进去看了下  里面说了 供电都有的话 上BGA CPU烤下就行  有黑胶 目测210就行了

网友:
集显的还是独显的,独显的检测显卡的各个电压都有了不?

网友A:
CPU都没有过,你按照时序查啊。看看ADS#这个信号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上的,我也想可能是CPU了,只是看到黑胶不敢动它

网友:
你确定已经跑马了?

网友:
CPU是I3英特尔灌的黑胶焊在主板上。只能上焊台加热到210度因为灌胶不能太热。直接装上点了好几天没出毛病,我是个小小白不怎么会发帖写的不好不要喷谢谢,给点支持加点分。
以上是他结尾的内容。你先加热这CPU看看。

网友:
阅读权限高于100才能浏览是不是积分高于100?

网友:
加热黑胶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好

网友:
热风枪加热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虚焊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都没有过,你按照时序查啊。看看ADS#这个信号

他这应该都是二代U了,应该没有ADS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这应该都是二代U了,应该没有ADS了吧

呵呵是是的。

网友:
刚才说错了,你查查CPU 的供电都正常了吗?CPU需要好几个电呢!

网友:
220 怎么样呢?

网友:
我的是不触发  待机正常  刷过bios  换过IO  桥和cpu不敢干  怕干死

网友(2015-10-08):
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!哎

网友:
先加热一下看下电流有变化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