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长城,这电压正不正常,求助

楼主(2015-09-02):
这电源插入市电风扇自动启动,各电压能使用,装系统后,关机主机没有断电,
求助

网友:
整流后+323V偏高,+3.5V启动电压偏低,型号长城电源400SEL

网友:
基本正常。关不了机,可能是某个电容漏电。

网友:
检查绿线电路中的三极管和小电解电容

网友:
电网电压高,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当然也高,323除以1.4,不就约====230的电网电压吗,很正常了,
修东西关键是要耐心

网友:
倒追绿线,可能有短路或者漏电的

网友:
高压负载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