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s230u 开机进LOOG掉电有时进到系统掉电

楼主(2015-09-02):
联想Thinkpad s230u 开机进LOOG掉电有时进到系统掉电 待机电16-23MA 查各电压无果,有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

网友:
BGA------ 一招搞定

网友:
拆开看看是不是风扇

网友:
资料太少了,无从判断啊。裸板试一试或许有收获。

网友:
应该先排查下温度这边吧

网友:
先刷下BIOS看看

网友:
先换硬盘,内存试试,不行刷BIOS看看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看到都不修,知道没有结果

网友:
这机子我没修过,但一般机子就如果有NEC铁管网卡声卡桥堆,至于看到别人遇到的小电阻小电容我就头大

网友:
LZ搞定没有?分享一下

网友(2015-10-12):
就是啊,有没有搞定啊,我这里刚好有一个,跟你一样的问题,还没有看,

网友:
这个问题在桥的问题,掉电的那一瞬间有没没有显卡花屏,另外,看看温度
是不是高

网友:
重做系统 就好了

网友:
散热做好了吗,这个要一步一步来,不行就重装个系统,刷个BOIS

网友:
应该不是通病

网友:
加焊cpu试试

网友:
BIOS 刷刷  显卡看看

网友:
一体桥么  是的话 加焊

网友(2015-11-11):
按下开机键后 拔掉排线就好了,

网友:
一般供电的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碰到一样的现象。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有时候进了系统就一真好用。
有时到LOGO就掉电

网友:
以前有修到过,没修好。楼主修好了记得回复下公布答案呀。

月饼 -10 多个帖子回复同样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