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5-09-02):
rt 有朋友遇到过吗
iPhone

网友:
温控的电阻拆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先换电池

网友:
这么好啊,看不出来哦

网友:
换电池试试

网友:
那太好了,太了 了了了了了了了

网友:
楼主 没反馈修好了吗? 温度过高 问题

网友:
怎么修的

网友:
没过保修期建议送保吧

网友:
再保 期 还是送保修。

网友:
可能是漏电了 对地电流大 可以用手摸哪里发烫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