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KPL-AM SE REV. 2.01G 处女作,成功修复!

楼主(2015-09-02):
这块主板,客户拿来修,点不亮!插上诊断卡,发现复位灯不亮!然后测 内存供电,1.8V 正常   总线供电 1.2V  cpu 供电1.3V正常   供电都正常,查时钟,测pic B16脚,为0V  大概问题出来了,时钟正常!

时钟不正常,有两种情况,一是时钟芯片坏,二是条件不足!先查工作条件,没图 这工作没法开展呀,看到时钟旁边有两个三极管 是不是vttpwrgd 到三极管 高低高开启时钟,测那两个三极管只有一个三极管B 极有1.25V 电压,我感觉不对劲呀,然后,有蜂鸣档测这两个三极管有没有相连,结果很遗憾,半点关系没有!看来没有电路图是无从下手呀,别人的经验在这里行不通呀,于是我去网上找电路图,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找到了asus p5kpl-am se rev.2.0g 点位图,借来看看,没想到对上了!在图上,找时钟开启信号,vttpwrgd 发现这个信号与时钟芯片,八竿打不着,半点关系没有   看来vttpwrgd  开启时钟在这里行不能呀!我正愁着呢,这时脑海里要不在找找图上哪个更像开启信号找呀找呀,最后找到它了 你们谁能猜出是哪个信号吗???????
哈哈哈!反正我找到了!   对了,就是这个C—pg 它是由 vrmpwrgd 和slp_S3#通过双二极管过来的,测得vrmpwrgd只有0.9V 不对呀,于是一路查vrmpwrg所联元件, 是由cpu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,测得各个测试点都为0.9V 不对,这时我迷糊了,哪个芯片会把个电压拉低呢,正常要3.3V才对呀!想了半天,突然发现了与vrmpwrgd信号相关的有一个3V 上拉电阻,
测了电阻pr85这一端为3.3V  电阻另一端为0.7V 阻值为822的,心想肯定这里有问题,于是用捏子短接一下电阻两端,没有想到,复位了,且跑码,成功点亮了!这里可以肯定就是这822电阻有问题!最后从料板上取下822电阻焊上去,此板修复!下面配有此板的点位工具和点位图,希望能帮到大家!在场的有分的捧个分场,没分的捧个人场!

p5kpl-am se rev.2.01g点位图各点位工具

网友:
      修好就行

网友:
罪魁祸首又是822,哈哈。

网友:
非常给力了,楼主思路很清晰,能一下初步判断故障的大概位置,还有就是有好工具,没点位图应该没这么好修,要跑线路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下Lz  vrmpwrg  是什么信号啊

网友:
我也有块一样的板,也是偶尔不跑码,万用表笔测试下时钟第9脚的二极管就好了,用一阵子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,现在没问题。再出现时再查查。

网友B:
不错思路清晰,又是822,华硕的死穴啊,看上面那个SLP_S3#和VRMPWRGD像是与门的关系啊,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,不对请轻拍。。

网友:
看来华硕的死穴在82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下Lz  vrmpwrg  是什么信号啊

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同时开启时钟芯片工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错思路清晰,又是822,华硕的死穴啊,看上面那个SLP_S3#和VRMPWRGD像是与门的关系啊,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...

可以这么理解,当VRMPG信号工作为高电平时候,相反SLPS3#应该为低电平状态,这样时钟芯片C PG开启信号工作才会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822电阻坏的不少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快速分析故障原因,

网友:
华硕有点位图就是好

网友:
原来又是822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同时开启时钟芯片工作。

是呀,这个信号,一般不会找他,大多数是vttpwrgd开启

网友D:
p5kpl-am se rev.2.01g点位图和点位工具    一步到位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p5kpl-am se rev.2.01g点位图和点位工具    一步到位!

华硕有点位有基础,再花时间应该都修得出来嘻嘻给你加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华硕有点位有基础,再花时间应该都修得出来嘻嘻给你加点

哈哈,这么说你也很历害!多谢你的支持

网友:
又是822排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这么理解,当VRMPG信号工作为高电平时候,相反SLPS3#应该为低电平状态,这样时钟芯片C PG开启信号工 ...

NECO不可能是维修学徒,至少是助理工程师才对啊。那么多懂的,做我师傅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NECO不可能是维修学徒,至少是助理工程师才对啊。那么多懂的,做我师傅把

过奖了,我只是理论知识牢固点而已。

网友:
822   给我维修赚了不少钱

网友:
又是822 华硕 板的通病 啊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啊     ASUS   822看来是通病啊

网友:
822养活了好多人额。华硕822太容易坏了

网友:
点位图下载了怎么打不开

网友:
楼主你哪个里面没有点位,只有点图工具,麻烦吧点位穿上来下吧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时钟的开关好像是CPU打开的吧  那vttpwrgd 不是CPU发出的吧,是谁发出的?。。今天没分加了,明天一定补上

网友:
是cpu,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,开启,经电阻拉高3.3V

网友:
822害人不浅啊

网友:
上回修一个ASUS坏了两个822

网友:
华硕真爱坏822

网友:
哈哈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也修好了一个同样的问题
一模一样的故障 楼主用了很久 而我只用了几分钟 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好文章,有质量的文章

网友:
这样好的文章真的高手要多发表

网友:
要是我有这么好的技术就好了

网友:
你们光会喊口号,加分才对呀!

网友G:
华硕板子822电阻坏的多,这样图文并茂的技术贴就应该支持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华硕板子822电阻坏的多,这样图文并茂的技术贴就应该支持。

兄弟,支持要给加点分才对呀,加分又不扣你的分!

hjq

网友:
822是硬伤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这么理解,当VRMPG信号工作为高电平时候,相反SLPS3#应该为低电平状态,这样时钟芯片C PG开启信号工 ...

大神又在指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,支持要给加点分才对呀,加分又不扣你的分!

加分时间过了,抱歉。

网友:
我自己的板子 开机蜂鸣一长两短循环, 压住时钟IC 那个位置就可以开机 而且正常使用 关机了在开,蜂鸣又来了不开机

网友:
真是学习了 以前碰到这样的就没修好过

网友:
成功修复了 我这么没有看明白 822的位置 主板上应该来一张图 方便查找

网友:
应该加精啊

网友:
822坏得多呀

网友:
学习了,有时知道信号就是太难找了!

网友:
复位灯不亮大多应该是正常的吧,一闪即灭是不是,

网友:
华硕的822电阻门!时钟没有开启不跑码,

网友:
不错 第一次修板吗 理论基础看来很强啊 以前修笔记本吗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  还是处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这么理解,当VRMPG信号工作为高电平时候,相反SLPS3#应该为低电平状态,这样时钟芯片C PG开启信号工 ...

VRMPG  和SLP_S3#  正常开机都是高电位

网友:
是哪个822   上个图啊   下次直接换!

网友:
又是822排阻!!太唉坏了

网友:
感觉822就是维修人员福利啊

网友:
呵呵,楼主思维挺细的,各我的话早都修的面目全非了

网友:
有图就好搞些

网友(2015-10-20):
能配上图就更就好了啊楼主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思路清晰,又是822

网友:
楼主发的是点位图吗

网友:
还行吧,有图就好修多了!

网友:
很好,长见识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刚好有一块,有时间弄一下,

网友H(2015-11-29):
好帖子就应该得到鼓励,可惜我没分可以加给你了,只能下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好帖子就应该得到鼓励,可惜我没分可以加给你了,只能下次了

哈哈,你不会吧,加分不扣你的分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