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G4哪一个是温控芯片,该如查找?

楼主(2015-09-02):
接了一台惠普G4笔记本,进系统不定时掉电,
我想把这个温控芯片拆了,但不知道是哪一个,,
我上传了图纸,请高手帮我找一下。。谢谢。

网友:
我找了半天好像没看到有温控芯片  看到也是没装。 应该是CPU自身检测吧。

网友:
一页一页的翻也没有找到温控芯片,这个机子掉电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真的找不到,只找到一个Q11中的PM_THRMTRIP#有关。

网友:
我把独显电感拆了,用集显还是会掉电,,,,,可误

网友:
温控不一定是芯片的,好多也是集成了。

网友:
好像是在显卡背面附近吧

网友:
换个CPU看下吧,看刚掉电的时候散热上面是不是很烫

网友:
应该就是U3吧?

网友:
这个可能不是温控的问题  如果是温控一般会直接掉电 并且无法再次开机   G4显卡坏  加焊就好

网友:
G4显卡坏的多。高温多是铜管坏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滤波电容不良

网友:
好想合了,如果真是不行就找热敏电阻,呵呵,哪几个。。就你自己找我不再找了

网友:
这个没有单独的温控芯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