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接独显不显示,接集显可以

楼主(2015-09-02):
是不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显卡坏了

网友A:
说得太抽象了,什么芯片组的板,都没有说如何回答你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得太抽象了,什么芯片组的板,都没有说如何回答你?

盈通5770 1gD5战神版 那个核心,显存电压的检测点在哪里啊?

网友:
那你说详细点

网友:
AMD干桥。INTE干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盈通5770 1gD5战神版 那个核心,显存电压的检测点在哪里啊?

我说是什么主板?至于显卡核心供电在最大的那个电感上能测到,

网友:
先看板子在试显卡

网友C:
这个可不一定哦,集显能用,独显不能用,可能是显卡,也可能是桥,这个找块好的显卡,用排除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。。或者直接先测显卡各大供电,供电不正常,那就是显卡的没跑了,供电正常再看其他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不一定哦,集显能用,独显不能用,可能是显卡,也可能是桥,这个找块好的显卡,用排除法一试不就知道 ...

两个nx2124a显存供电,一个输出1.1V 一个输出1.4v 这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D:
不一定显卡坏了,我以前修到过这样的,其实是主板PCI显卡巢经过南桥90度之间有个10K电阻坏了,换了就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显卡坏了,我以前修到过这样的,其实是主板PCI显卡巢经过南桥90度之间有个10K电阻坏了,换了就可以

两个nx2124a显存供电,一个输出1.1V 一个输出1.4v 这是不是有问题   换主板也一样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nx2124a显存供电,一个输出1.1V 一个输出1.4v 这是不是有问题   换主板也一样不亮

照你这么说那你烤下显卡的GPU或者显卡的主供电芯片的7脚反馈脚。再查下显卡的显存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台式机吧,台式机很明显是显卡问题,笔记本说明线路转换器有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,直接换块显卡。

网友:
你的查一下,换个独显呢还是不显示吗?你查一下PLCE的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你换张显卡试一下不就晓得问题了,

网友:
说得没看清啊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 问题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