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求助。

楼主(2015-09-02):
各位大师你们好,我接朋友一台海信LED42K280J3D电视,黑屏,红灯亮,不开机,打开查,12V,3,3V。15V。1,8V有。去背光板电有38V,可PWM是0V。SWM是0V,STD是0V,我怀疑是主板有问题,不敢确定。请大师指点。在这谢谢。
不开机

网友:
红灯亮是待机。

网友:
不是待机。主板2,5伏电压只有1,5伏。不能读取数据不开机。查了。没查到故障点。

网友:
你搞维修吗?这个没有图纸只能顺藤摸瓜,断开后级电源不能回复就往前,回复就往后

网友:
谢谢指点。是块坏了吧。我没有这块。A1C2862-5。三脚、电压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