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进水后不开机怎么修····求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(2015-09-02):
进水后,
放到有吸湿剂的密封桶里放了两个星期,
拿出来 插上电源线 开机,
居然开机了,
还自动同步了一个app,使用起来没什么异常,
除了手机充着电有些烫
然后我按电源键关了机,
然后再开机就开不起了,
显示一个苹果,
然后就黑屏(有背光)
连接电脑显示要恢复,
能完全恢复成功,
但是重启又是老样子,
插充电线充电显示只有三格然后黑屏,
手边没工具,
没测开机电流。
求大神指点一下啊

网友A:
进水不清洗,估计有氧化比较严重的地方了。拆开看看先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不清洗,估计有氧化比较严重的地方了。拆开看看先吧。

没进水多久,大概就几秒钟,拆开看了里面只有主板上的防水贴变色了,显示屏背后的钢板上也只有一条干了的水痕,现在感觉会不会是电源烧坏了,清洗的话要不要把晶振都取下来啊

网友:
坐等。经验

网友B:
那个你可以在装紧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你可以在装紧试试

···装紧????不懂

网友:
z装紧可以试试

网友:
查电池接口那边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你的不开机可以触发吗?亲。。? 吧问题 说详细我们才好帮助啊       不能触发就查开机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