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BQ24A 芯片问题进来帮忙

楼主(2015-09-02):
一个 Y581C
笔记本
不过隔离。。芯片是bq25a坏了。换了新的上去。芯片各个电压都出来了。就是芯片的15脚LODRV脚没有电压。正常吗。我把他连到的场管拆了也没电压输出,换了2个都不出电压。是不是这个脚不出电压的啊。。
笔记本

网友:
看图纸就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这是充电下管驱动引脚,不过保隔查其他电路。注意各大供电有无短路。

网友:
充电的线性电压输出后,才给下管驱动模块供电。查线性电压到了不?

网友:
你这思路没的说 既然是连接了场管 那肯定是驱动引脚了 充电才有电压 错误的思路注定你要易错到底 然后就是慢慢的纠正 然后就是重复这些 在然后就是高手来着 都是这样连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