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可调电源表 不显示待机电流

楼主(2015-09-02):
安泰信可调电源表  不显示待机电流
比如  好的电源表  笔记本 待机电流0.022    我的这电源表 待机电流 显示0.000   可是开机  电流也能显示出来   就是耗电比较小的时候 就不显示电流

维修 不触发的 电脑  心里没底

不知道 电源表 里面 那坏了  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:
请换5位数显的电流表~~~ 哼

网友:
应该是显示精度的问题吧,买个精度更高的就可以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