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教教小弟我 看主板维修图。

楼主(2015-09-03):
  修了这么久了  还是不会看图,说白了根本不去看图。因为一直搞不懂那撒意思。  还有看得眼花。  大神们来讲解下。看图应该注意什么??

网友A:
不会看图很难提高修理水平。

网友:
我也想学顶起

网友B:
你学维修的时候师傅没教你看图吗,看你积分都不少了,说不会看图都不信。能懂原理,能分析问题,能修好板子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

网友C:
我到现在只能看懂桥CPU跟总线的路线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看图很难提高修理水平。

对啊    可是怎么也看不懂啊   有没有大神来教教啊

网友:
   对啊    寻找大神教教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学维修的时候师傅没教你看图吗,看你积分都不少了,说不会看图都不信。能懂原理,能分析问题,能修好板子 ...

  我来了3个月了,师傅教我换电容,和装系统。其他的基本上没教。  而且 我帮他拆了两个月笔记本,就在昨天我罢工了,不拆了。  现在才开始学学修主板。     只是求求教教看看图

a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到现在只能看懂桥CPU跟总线的路线图

我都不懂      唉 ,自学吧。

网友D:
想学还不赶紧下去买红牛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想学还不赶紧下去买红牛?

  好啊  你教我啊  就给你买东鹏。红牛买不起  没工资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好啊  你教我啊  就给你买东鹏。红牛买不起  没工资啊

东鹏的话还是看点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东鹏的话还是看点位吧

    好啊  也行啊

网友F:
我也是 啊教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

网友G:
报名个远程不是会看图纸了吗

网友H:
先搞几个图纸看看。。。先看看供电。。。熟了再看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搬个小板凳静静地看你们吹牛B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是 啊教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

   教教我          啊    我只要先学会看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报名个远程不是会看图纸了吗

远程要给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搞几个图纸看看。。。先看看供电。。。熟了再看信号。。。

就是看不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