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43-C51主板开机不跑吗

楼主(2015-09-03):
一块V星P43-C51主板,开机不跑码,按一下复位键才跑马,而且时间归零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

网友A:
每一次开机不跑应该没有过复位,查下时钟复位电路

网友:
电池是否有电,实时时钟电路是否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一次开机不跑应该没有过复位,查下时钟复位电路

一开机不跑马的问题有很多,不一定是时钟芯片

网友:
找复位信号有没有发出来,有的机器没有复位会不触发

网友:
nanq南桥问题

网友:
先把纽扣电池拿下来再试机,,V星有很多故障是因为电池没电造成的,,我刚发了个帖子,里面有 跑码之前的上电时序,是V星P43,具体型号有点不同,,,应该也差不多,你对照着查查试试。

网友:
查一下南桥的RTC_RST#是否正常

网友:
你查一下桥的CMOS之所以不跑马我个人觉得是桥本身没有复位导致不跑码1所以按一下复位键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