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30开机不亮

楼主(2015-09-03):
  联想E4330开机不亮,电流0.35CPU无电压,开启什么都有,无法下手。。

网友:
这得看芯片组的时序了,其它电压都到位了不?

网友:
这个 要修时序

网友:
先看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不,要是都正常了,修开启那个信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量下电压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CPU电是全板再难的,开启只是根本条件,最好看有没有波形,不要再想说没电没波形啊,我会笑的。两个PG,BIOS。

网友:
机器好了。。刷bios

网友:
我是冲着标题来的,我没有遇到过这款机子,

网友:
是不是板载CPU,电流多大亮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