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

楼主(2015-09-03):
这个是关于USB的,在没有按开关之前usb是不是应该没有5V供电,这板上没有提供5VSB的跳帽,
现在是待机时在USB上量到了5V,另外南桥在待机时有点热,是不是因为USB得到这个5VSB供电
导致的呢,开机以后全板USB不能用,打值供电为490左右,数据为610左右,我不是太能看懂,
是不是5VSB过两个保险产生FUSEVCC去关闭USB?

网友A:
5VDUAL就是待机电压啊,经过两个保险给USB供电,待机时就会有电压

待机时有温度你打下3VSB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,还有南桥其他的条件。

网友:
南桥在待机时发热可以打下5VSB和3.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VDUAL就是待机电压啊,经过两个保险给USB供电,待机时就会有电压

待机时有温度你打下3VSB对地阻值是否 ...

他那个关闭USB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