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10开机报警维修

楼主(2015-09-03):
机型:戴尔N4010
版号:DAUM8CMBCO
故障:开机持续滴滴滴报警,(跟键盘串键报警一样)
维修过程:各种替换方法排除得知,拔掉硬盘不报警,插上硬盘报警,本人感觉SLGZR问题,有谁修过麻烦回答一下

网友:
没人回复,自己回答吧  机器已修复,粗心了  键盘接口KSO12阻值偏大,干掉CP3故障修复

网友:
呀,顶一个,我是刚刚看到呀,我前天刚刚好修过一台,但是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屏线插好了吗

网友:
屏线没插好应该是 8声报警 不会滴滴连续报警的 问题已经修复  答案在二楼

网友A:
显卡呢,显卡有问题也会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呢,显卡有问题也会报警

显卡应该是 8声报警 不会滴滴连续报警的 问题已经修复  答案在二楼

网友:
键盘排容问题啊

网友B:
滴滴滴持续响,应该机器能显吧?常见是键盘的问题,方法大手扫键盘按键,拆下键盘触摸板排线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滴滴滴持续响,应该机器能显吧?常见是键盘的问题,方法大手扫键盘按键,拆下键盘触摸板排线。

是的 首先想到的就是键盘   拔掉键盘 后还是响,于是拆掉硬盘 不响了  难道跟硬盘有关系  于是打起桥的注意了   最后故障还是依旧   三把斧干完了   没招了  仔细测量 才知道是排容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是我的话够呛能修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 首先想到的就是键盘   拔掉键盘 后还是响,于是拆掉硬盘 不响了  难道跟硬盘有关系  于是打起桥的注 ...

最怕就是这样,拆掉硬盘就不响,严重影响到维修的思路,如果拆掉外设还一样响,可能不至于动到桥而会考虑这线路排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么简单啊,拆开键盘都不行的吗?

网友:
问题不是一种哎,评论只能参考

网友:
一个不错的经验参考

网友:
这是通病吧

网友:
COMS电池不装会5声 显卡坏了会7/8声哦

网友D:
还以为楼主打错字了!拔掉硬盘不报警,插上硬盘报警,最后是键盘接口的问题,不知是何原理?

网友:
是键盘的电容有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以为楼主打错字了!拔掉硬盘不报警,插上硬盘报警,最后是键盘接口的问题,不知是何原理?

个人认为自检的时候 先检测硬盘后检测键盘  所以才会出来这样的问题      以至于把我的思路指向P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