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拖焊内存条上的存储芯片,为什么每次最后两个或三个引脚间会连锡呀?

楼主(2015-09-03):
从上到下拖的正常但每 次到最后两个或三引脚时锡就会夹在引脚间弄不出来,看了好多视频最后那几个引脚间用烙铁头一带就出来了,我怎么也带不出来,加上锡再带还是出不来。。晕呀,能讲讲技巧吗?练了半天了腰快不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多多练习  这个就是时间 和熟练的事

网友:
最后那几个脚一次没有成功过,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:
多加点焊膏,应该就好了还是要多练习

网友:
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都是左右拖动?到最后呢?应该顺着引脚向下拖,你试试看

网友:
把锡拖到中间在去锡就不会啦

网友:
用基地的80多块的焊膏。。

网友:
5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A:
把锡拖到中间去焊锡与顺着引脚的方向向下拖,这两个方法我去试试。焊膏80多块。。有压力呀。我是用的松香1块钱一盒那种的。

网友:
焊这种pin多的 我的技巧是  把两边的拖到中间往出拖锡,你可以试试 出不来就加锡丝(有松香的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锡拖到中间去焊锡与顺着引脚的方向向下拖,这两个方法我去试试。焊膏80多块。。有压力呀。我是用的松香 ...

我们公司用的那种进口的  烟少效果很好,SMT设备专用的。用袋子装一点儿  够用好久的  ,不过这些东西一般不怎么用  有毒

网友:
最后几个脚相连是正常,再拖吸几次,手法要有内力了,多炼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难怪最后两三个脚 间的锡弄不出来,刀头烙铁没用好,角度掌握不好,烙铁就没有熔到针脚里的的锡,现在好了,一沾就把针脚间的锡带出来了,加点松香更好带出来。
内存芯片针脚间距较大,现在练练io芯片的焊锡接,脚太密了,周边元件多,烙铁耍不开,是不是用烙铁给焊盘上锡,用风枪焊 io方便点。

网友:
最后加一点焊油拖几下就不连了

网友:
最后那两三个脚到现在为止仍然要用吸锡线辅助的路过。

网友:
应该与烙铁质量有关,我用牛肉白光焊也是这样,可能是烙铁回温不好.

网友:
我新买了焊台还可以。不是什么好的。几十块钱。烙铁头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发现焊的时候烙铁头一会就变色了,就不太吃锡了。温度调的350,当然了准不准就不好说了。最后几个脚里的锡带出来的时候先把烙铁头擦亮亮的,保持最好的吃锡能力,一带就把针脚角间的锡带出来了,上点松香更好带。我又换了锡丝在网上评价还可以的,不是太贵,效果比我原来的不知道名的锡丝好用。这是我的一点经验,还在练习中。

网友:
感觉是助焊剂的事

网友:
用点好的焊膏,效果很明显的

网友:
要有好的助焊剂+好的烙铁头才行

网友:
加点焊膏,应该就好了,焊膏要用好点的 才好拖

网友:
焊膏要用好点焊膏要用好点

网友:
到最后那几个脚加点焊膏,然后往下拖就可以除去多余的焊锡了

网友:
孰能生巧的事情,多练习

网友(2015-10-08):
多做几次就好了,我用的是刀头+松香,多拖几次就干净了

网友:
这个完全看多练,加锡 加助焊剂

网友:
用吸锡线吸一下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我是中间连锡~~~~~~

网友:
烙铁用上锡好一点的。
或者直接用吸锡带。

网友:
买个好烙铁头,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