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25 不触发,问题是解决了,有个问题想请教

楼主(2015-09-03):
一体机C225,不触发,最后检测没有15V过去,找到PQ28这里 PR107一端有12V,另端没有拆掉PQ28正常,找了一个NPN管子装上去还是不触发,索性直接拆了PQ28不装,我就想问下不装PQ28有什么影响吗?谢谢大家

网友:
pq25 2pin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正常肯定不正常,当下是能用,如果在出现短路问题,那烧的可就不是几个管子几个电容了

网友:
不是PQ28的问题,问题在他的前面是高电平使它到通了,所以你知道咋那么做了

网友:
PQ28这个 你不安装 时序就不一样  电路起保护作用阿 你还是要查出哪个元器件问题阿

网友:
肯定是被拉低了,、58那个管子肯定是导通了,光换不行啊

网友:
PQ25导通没有

网友:
本要开机后才出来的,但待机就出来了,用是能用的。只是不受控,出问题时风险比受控大。

网友:
there should be some other problem?

网友:
能用  不过要考虑后遗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