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正在修华硕A43S机器的兄弟进来帮个忙

楼主(2015-09-03):
昨天接一台A43S的机器,板号K43SD REV4.1  自动上电,到0.54A卡住。拆机,网卡烧了个大洞。麻利的取下,开机有显了。现在的问题是,关机变重启,手头有这片板的兄弟麻烦看看网卡芯片是什么型号。

网友:
网卡的外围电路烧坏了

网友A:
我这里有A43s,但是情况比你还严重,不触发,只有0.02。哎~又没有图纸。求图纸啊!

网友:
网卡是ar8151-b

网友:
有修机器的兄弟告诉楼主下

网友:
我有一台是重启变关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有A43s,但是情况比你还严重,不触发,只有0.02。哎~又没有图纸。求图纸啊!

待机正常吗

网友:
拆掉网卡关机还重启吗  硬关机重启 还是在系统关机重启

网友:
应该是被雷打的 应该sb也有问题了

网友:
你换个EC试试,如果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咯

网友:
关机变重启自己不知道要查哪里信号,如果楼主修好了话清告知一下,唉。我水平太差了,只能做做桥

网友:
对于网卡型号不好确认 可以淘宝问下卖主板的 有些有现货 你可以付点费用 让他给你核实下

网友:
网卡的网络唤醒WAKE#不正常

网友:
WAKE#信号不正常,查EC或桥

网友:
我有一台A43S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.待机0.01A 按开机键时不开机时 也是0.01A  求肋 能开机时一切正常.BIOS刷过了

网友:
应该是网络唤醒信号出现问题了,

网友:
是不是网卡的外围电路坏了?

网友:
华硕A43S笔记本网卡芯片型号为AR8151-B

网友(2015-10-05):
求图纸 有的给我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