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师分析一下 奇葩问题

楼主(2015-09-03):
本本是acer zg5 上网本 不按键盘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只有一按键盘就会马上黑屏死机,外接键盘正常 ec换了 键盘换了 bios也刷了 一样 键盘直接链接ec 之间没有耦合电容
请问这个到底是哪里问题 太奇葩了

网友:
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吗

网友A:
还是在EC上
外接的键盘是进桥的

网友:
系统了 进pe会不会黑屏

网友B:
还真是奇葩问题了 ,楼主,现在修好了没有呀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啊

网友C:
裸板只接上键盘、硬盘、外接进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中

网友:
板载cpu 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在EC上
外接的键盘是进桥的

恩恩 我觉得也是这边的问题  ec什么条件有问题会这样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真是奇葩问题了 ,楼主,现在修好了没有呀

都没有什么招了  在测ec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裸板只接上键盘、硬盘、外接进系统看看。

一样的 不用进系统试的

网友:
键盘只到EC的吗,有没有连到别的什么上面? 按理是EC或键盘问题。你都换了,只能怀疑是否连到别地去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键盘接口处有问题

网友:
我现在还个桥试试 等我的好消息

网友:
换了sb一个鸟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那个按键连起来了,和盖开关

网友:
我也有个这样的情况,还没有睡好

网友:
不好说哦 难道不是进水机 就这么奇葩

网友:
我个人感觉 ,是不是哪个EC的KB线路连起来了

网友:
搞定没有 这奇葩问题

网友:
我只是遇到只要碰键盘一些键就死机,键盘问题。有结果再发贴让我知道是什么奇葩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是奇葩啊,请问楼主有解决吗?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是奇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