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z370 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15-09-03):
     联想z370的机器,独立显卡,在pe下开多久都不会掉电,进系统桌面几分钟不等掉电, 重装过系统驱动什么的都没打还是会掉,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么?散热我检查过没问题,装xp 压力测试了1个小时左右也没掉电,装win7 不管是64位还是32位都会掉电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组不支持呀

网友:
有没有装个WIN8试试。

网友:
独显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有点怪,没遇到过

网友A:
波波 测供电吧 这机器电容用料不咋地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B:
不装显卡驱动呢?

网友:
因该还是不兼容的问题

网友:
你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cpu供电mos管换掉试试看。

网友:
可以刷个BIOS,驱动程序最好在官网上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装显卡驱动呢?

win7下驱动都不装也会

网友:
       这个机器没看到双显卡,xp下也是独立显卡运行又不掉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波波 测供电吧 这机器电容用料不咋地

   没示波器,还是在工厂用过,自己做就没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