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430 不认电池

楼主(2015-09-03):
联想 E430 不认电池 不能充电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该怎么修?

网友A:
是不是你进系统后看不到电池的图标呀,

网友B:
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啊

网友C:
单电池能开机吗?换电池一试。

网友D:
看看保护隔离芯片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进系统后看不到电池的图标呀,

进系统看不到图标  用鲁大师也认不到    用电池也开不了 机          使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单电池能开机吗?换电池一试。

电池是好的,在别的机子实验过

网友:
单电池能开机吗?如果不能看一下BAT_IN是否为低电路,电池对EC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看保护隔离芯片是不是有问题

我也是这么想的   先换个充电芯片  可是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啊

用适配器正常开机玩游戏    用电池开机没有反应  公共点电压也

网友:
在别的机子上充好电,拿来装上单用电池查公共点,I2C总线到EC的线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