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读取BIOS程序如何检测?请求帮助

楼主(2015-09-03):
EC读取BIOS程序如何检测?
现在很多板子触发之前EC要读取BIOS程序
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检测EC是否有读取BIOS。请高手给解答下,感谢了,每次遇到不触发,只能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,EC读取BIOS都是直接过滤了
如果EC没有读取BIOS这个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了

听人说用示波器,但是我不知道,测量按个脚,正常波形是什么样的?如果有示波器的大哥请截个正常的波形看一下,,感谢!!!

这是1个8脚的BIOS

网友:
论坛里找到,EC带不带程序的判断的帖子,来自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42196-1-1.html
对EC是否带BIOS分析的非常透彻,感谢版主:芯超科技小俊  如果需要了解的,可以过去看看

网友A:
这个没有一样的  有些是连续的 有些是读取一次 波形多对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一样的  有些是连续的 有些是读取一次 波形多对比

一般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有吗?大致可以判断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有吗?大致可以判断就行。

这个你示波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电压 差距很大的

网友C:
这是要用示波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要用示波器的

请问一般示波器测出波形是什么样的??能给个参考波形吗??

网友D:
看架构图就知道了,bios 待机也是有供电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架构图就知道了,bios 待机也是有供电的!!!

有供电有什么用呢,不能读取BIOS信息,也是无法开机的
不然就没有刷BIOS这么一说了,就是算读取了,程序损坏都不能正常开机

网友:
读取的数据不同,测得的波形也不同的

网友:
其实看BIOS供电也可以看出来,如果是待机电压就需要读取BIOS——如果不需要读BIOS的话,一般都不是待机电压在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