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43T不开机

楼主(2015-09-03):
同行拿过来了   拿过来不开机 ...代码跑DO     开机我也测试代跑 DO
       DO码  先刷BIOS在说吧    刚下BIOS  才注意到 BIOS边上的电阻有点黑   上酒精洗洗吧  得 一洗   电阻不见了....应该是这的问题了   电阻是找不到了         量量主板上的脱落的电阻 3.3V    旁边一个电阻也是3.3V  可以确定是这问题了  BIOS根本没工作嘛    直接连接起来了  不上电阻了            OK   好了  30块到了  (太难赚钱了)
问题很小 不仔细看 真不会注意到BIOS芯片边上的电阻腐蚀了  那么小一个 不仔细真 真不会注意到

网友:
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惺惺惜惺惺

网友:
这样都行啊 恭喜楼主

网友:
修主板望 闻 细心点别太心急了

网友:
拿到板先做外观检查,有些故障仅通过外观检查就能发现问题,这样能提高维修速度。

网友:
修版是要细心点啊

网友:
确实  没个好眼力 修板时好多走很多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