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看懂示波器测电压的稳定性的进来帮个忙!

楼主(2015-09-03):
最近修一台e1-471g 桌面使用时不定时死机,内存,cpu,开关,pch,bios,都换过了,还是一样,主板也查不到是什么原因。
示波器参数:2.5us,100mv,AC
现在能想到的是电压是否稳定,上传两个图,大家帮忙看看是否稳定!

1.05V电压的 cpu 供电,的图形差不多是上面的样子

1.5V电压的

大家帮忙看看!

网友A:
你这个是电感前端波形?

网友:
最好把笔记本外观来个照片,你说板号,一下想不起来。

网友B:
宏碁的啊,温度会不会太高?还有这个板子背后有NEC没有

网友C:
讲的好模糊,什么机型呀,楼主硬盘内存都换过吗,然后在测测各个芯片温度正不正常

网友:
电感前端还是电感后端的  如果是后端 肯定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即使是前端,波形怎么这么没有规律

网友D:
楼主 你这是什么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电感前端波形?

这个是后端的,前端的波形更严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宏碁的啊,温度会不会太高?还有这个板子背后有NEC没有

这个是没有NEC大电容的,是I5三代的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讲的好模糊,什么机型呀,楼主硬盘内存都换过吗,然后在测测各个芯片温度正不正常

温度正常,进PE用工具查看,全是50度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你这是什么示波器

伊万视波,这个是小型的,还有一个大的,也差不多这样

网友E:
楼主手持式的波波,多少钱买的,用起来怎么样,准不准

网友:
如果确定你测量准确,您这个波形就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手持式的波波,多少钱买的,用起来怎么样,准不准

买了快一年了吧!忘记多少钱?好像是1000左右

网友:
你这个手持式的波波多少M的,,买了多少钱

网友:
你这个是电感后端? 那简直爆炸 !

网友:
电感后的波形?这是尖峰波  如果是电感后面的 就不对的

网友:
后端的波应该是一条直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