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第一脚CE#高电平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9-03):
新人求解

网友:
待机高电平么,自己查电路看啊

网友:
那是片选信号

网友:
PDF上说是低电平有效,现在是3V左右

网友A:
你拿一个 好机器去量下他的片选脚  , 也许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答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拿一个 好机器去量下他的片选脚  , 也许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答案

是显卡的BIOS 现在不知道这个信号哪里来的

网友B:
正常的,低电平有效仅仅是选定的一瞬间,只有示波器看得到拉低的一瞬间,这时候就选定上BIO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常的,低电平有效仅仅是选定的一瞬间,只有示波器看得到拉低的一瞬间,这时候就选定上BIOS了

哦哦哦哦哦

网友:
不会AC220Vi吧。你师傅呢?去问他。

网友:
显卡的BIOS一般是3.3正常,你那高电瓶是多少,是什么显卡

网友:
显卡的BIOS一般是3.3正常

网友:
片选信号 就是用打他的时候才选他 不用的时候不选他吗 所以只有在开机时才用到它吗 平时多是高电压吗!!

网友:
CE#是片选信号,BIOS在收到处理器发出的CE#时瞬间置低并根据地址来读取BIOS内对应的数据,之后CE#恢复为高电平停止读取,CE#置低状态仅为一瞬间,须示波器才能捕捉得到。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高低高跳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