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没跳变大小写灯亮3下求解

楼主(2015-09-03):
板号A-4103P.INTEL的独显板子。

按下开关后电源在0.85至0.87之间来回动,10秒左右后大小写灯亮3下,有规律的亮。不掉电,内存是好的,BIOS刷过了问题还一样。CPU,显卡,内存,桥供电都出来了,而且不偏低,

网友:
用CPU和内存带灯假负载看看南北桥数据地址线有没有虚焊的

网友:
不过CPU 啊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看

网友:
HP的机器,大小写灯闪几下是有蹊跷的,找下

网友:
我的不出U供电,闪7下好像,直接拆零件了。卖整机也卖不了几个钱

网友A:
再刷几个BIOS,INTEL的CQ40 BIOS坏的多。

网友:
换换CPU 或焊下北桥

网友:
这板子,BIOS坏的挺多的。

网友B:
这是内存不过,要不你在刷个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内存不过,要不你在刷个BIOS

好浪费分啊

网友:
你有测试卡没,这机器跑测试卡,看看不跑多少

网友:
电流不跳变直接跳到0.8 这是不跑码啊

网友:
首先可以用检测卡看看能不能看到代码,其次闪三下好像是内存,不过这个次数早就证明不是那么准,压显卡看看是不是空焊,或者测测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!

网友:
明显不跑吗呢 先BIOS再桥

网友:
北桥没有加焊吗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坏了,显卡去掉后,电流是有跳变。暂时还找不到显卡芯片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去掉了,电流现在0.14-0.56-0.65有跳变,内存应该是过了,看来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刷几个BIOS,INTEL的CQ40 BIOS坏的多。

显卡去掉了,电流现在0.14-0.56-0.65有跳变,内存应该是过了,看来是显卡坏了

网友C:
上回修一个是显卡坏了,换个显卡就好了,你打下显卡上面容的阴值看下

网友:
这类主板,BIOS坏的很多,刷刷看。

网友:
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个机子跑代码的  内存接触不好和BIOS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回修一个是显卡坏了,换个显卡就好了,你打下显卡上面容的阴值看下

显卡换个新的,还是一样,无语了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吧

网友:
先用风枪吹下北桥看看

网友:
加热一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前两天才修了一个CQ40,AMD的,灯闪四下,QL64这个U爱坏,换了一个RM75开机正常了。网上有闪灯的故障说明,三下好像和CPU有关,你查下。

网友:
刷bois,在干桥,不过桥的可能性大一点,上次一台问题也是这样,直接干了显卡

网友:
只要灯会闪这个本子就能搞好。CQ40垃圾,第一换CPU。第二刷BIOS,第三不行加焊显卡或者北桥。

网友:
明显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我修了2块,闪3下换北桥好的,一开始和你一样,假焊显卡,刷BIOS,显卡供电也稳定。放了半年不忙了,我就想是不是北桥坏检测不到显卡,果断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,换显卡吧

网友:
   学习     赚点积分

网友:
我刚修了一个是IBM南桥坏了,插卡看看是不是不跑码,打下SMBUS是不是无波形,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,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还是板子的问题,继续查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