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3.3v 偏高

楼主(2015-09-03):
7500 加 339 独立小板
保险好的 5V SB 绿线电源正常 12v 5v -12v 输出正常
3.3v 电压 3.411v 到3.415v 跳变
查3.3v 独立稳压部分 电阻 二极管正常
更换滤波电容 不行
最后更换TL431  解决 3.3v 稳定在3.378v
431 一般很少坏的 第一次遇到

网友A:
你是空载测量的吧? 3.411v 到3.415v 跳变不算高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空载测量的吧? 3.411v 到3.415v 跳变不算高啊。

是空载测试的

网友:
带负载试试。

网友B:
你多虑了。空载测量3.4V正常。负荷后也可以说正常。丹往往是负荷后略有下降。

网友:
换了 431 后 3.3v 正常了 上主板测试 带硬盘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多虑了。空载测量3.4V正常。负荷后也可以说正常。丹往往是负荷后略有下降。

空载3.4v 也是正常的 按都以为高了呢

网友C:
电源还修   我一般都是换掉   不然有的不稳定   要不然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还修   我一般都是换掉   不然有的不稳定   要不然很麻烦

应该没有问题吧,国产的东西要求 不是很严

网友D:
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。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从Verf(2.5V)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。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为0.2Ω,在很多应用中用它代替稳压二极管,例如,数字电压表,运放电路,可调压电源,开关电源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。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从Verf(2.5V)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。该 ...

取样电阻的细微阻值变化导致的吗

网友B:
我似乎换过几个,都几乎无变化。
有事较真,把分压电阻算好了,改动后可以空载正常,负载了又变了。
有时不理它,负载了倒显示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取样电阻的细微阻值变化导致的吗

这个不好解释,我看了一下定义也没有看明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似乎换过几个,都几乎无变化。
有事较真,把分压电阻算好了,改动后可以空载正常,负载了又变了。
有时 ...

取样电阻 按拆下来测试过了 阻值正常范围
换了 431 电源就稳定3.378v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取样电阻 按拆下来测试过了 阻值正常范围
换了 431 电源就稳定3.378v

431稳定性变差的确会这样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431稳定性变差的确会这样的。

这个取样电阻到底有啥子作用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取样电阻到底有啥子作用?

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  精密稳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  精密稳压器

谢谢指点,很到位?现在好多山上的都省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取样电阻到底有啥子作用?

431在电源中常常用来做输出电源的取样,然后到送到芯片的反馈电路,从而达到输出电压的精确和稳定,431的工作性能不稳定就可能影响到输出电压的不精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31在电源中常常用来做输出电源的取样,然后到送到芯片的反馈电路,从而达到输出电压的精确和稳定,431的 ...

原来如此,就是个管理者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