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秒杀一片宏基主板无3v 5V

楼主(2015-09-03):
同行寄来一片宏基笔记本主板,说是不触发,我就通电试了下,还真是
于是用万用表测了下3V 5V电感都是0V 于是拿出示波器抓3V 5V电感波形如下:
5V电感

3V电感

从图看出5V波形不多,心里大喜,秒换电容

换后

上电开机亮机

网友:
传说中的 抓奶龙招手 果然牛逼

网友:
示波器怎么用啊

网友:
刚学没多久

网友A:
修电脑 没有用过示波器

网友:
这波形抓的不错了,一些滤波不良就出现了,

网友:
换 330 的2个也可以吧

网友:
示波器这么厉害,不会用这玩意

网友:
5V故障电感波形简直跟没有滤波电容一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电脑 没有用过示波器

彼此彼此啦

网友:
会用抓波就是好,可惜本人没学过。

网友:
龙抓手果然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电脑 没有用过示波器

龙哥,还不快来进修下示波器!参加远程免费课程更新就好了。

网友:
抓得有手好波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真方便

网友:
厉害啊,不过,我看,那个6.3v 100UF的电容是个亮点,,,笔记本还有这样的电容是个奇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龙哥,还不快来进修下示波器!参加远程免费课程更新就好了。

请问远程课程有专门的示波器课程吗?

网友:
我有示波器 但是不会用啊

网友D:
我是这样处理的!
建议两个都换成钽电容,容量不需要1000UF这么大,太大了对于PWM供电来说没有什么好处!

网友E:
示波神器,值得拥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示波神器,值得拥有

是的,装备还是要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是这样处理的!
建议两个都换成钽电容,容量不需要1000UF这么大,太大了对于PWM供电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...

下次我也这样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远程课程有专门的示波器课程吗?

没有专门的远程,都是含在笔记本远程里的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不错

网友:
有示波器还要会用才行

网友:
示波器用处大呢,没有它这问题就很难查了,所以学完后从迅维买台性价比超高的示波器回去

网友:
楼主过程写得简单,易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龙哥,还不快来进修下示波器!参加远程免费课程更新就好了。

我也没有用过

网友:
我用示波器的时候从来没查出过故障,最好还是要靠分析

网友:
现在刚刚来迅维,还没有交示波器的,感觉好神奇啊,我要快点学示波器,

网友:
有示波器 一直放着当摆设呢 不会用

网友:
大哥买的泰克示波器多小钱?
小弟这两个都想入手一台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修台板都用示波器 感觉没它不行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用示波器还是很简单的,直接自动档往那一戳就好。32.768量多了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