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 MLX 2.0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09-03):
首先上图片,很简单的维修·我不太会说

板子拿到手不触发。测开机针只有2V电。COMS有3.3V正常。
测GS1185 2脚只有2V待机电压。不正常,3脚有5.6V电压有点高。测1脚只有0.8V不正常。
上图看可以看到分压电阻一个120欧。一个205欧。把电阻拿下来测阻值正常。
弄到这里很有可能是GS1185的问题。可是我没有这个代换的。于是我把两个电阻换成150欧的。
通电待机测一脚2.4V。2脚3.34V 3脚5.6V 测开关针2.75V。电压有升高。于是第一次触发成功了,第二次触发掉电了。
这样不行。于是跑线。跑到IO。
第三张图IO没图纸。网上找遍了都没有,通到两个电阻,IO端有3.34V正常。电阻另一端只有2.75V。500多欧。
刚好上面拆了个205欧的出来。阻值少了一半多。换上。测开关针3.34V。正常。
触发正常。然后板子我自己用了两天。每次都正常触发。电压正常。打电话让客人来取。完工。

网友:
电阻失效了!

网友:
不知道能不能参考H61-M LX来修不

网友:
我是参考H61的板子画的

网友A:
测GS1185的分压电阻一个120欧。一个205欧。把电阻拿下来测阻值正常,说明是GS1185性能不良了,不会用太久,这板估计会返修的。

网友B:
楼主好像是说 是gs1185坏 没有3.3v 改变分压电阻 调出 3.3v 之后再减少io上一电阻阻值增加电压 修复!!是不是这样呢?

网友C:
楼主我问下哦,GS1185是不是三端稳压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测GS1185的分压电阻一个120欧。一个205欧。把电阻拿下来测阻值正常,说明是GS1185性能不良了,不会用太久, ...

说的很对,这里GS1185 本身1脚内部基准电压为2.05V左右,这里本身性能不良也可以用三脚可调输出类型1117稳压器芯片代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GS1185的分压电阻一个120欧。一个205欧。把电阻拿下来测阻值正常,说明是GS1185性能不良了,不会用太久, ...

如果手上有代换的·我一定会换了·问题是没有。这个是1185·我参照的是1085·不过我想应该是一样的·
这40块的维修如果上网买这个回来·完全没什么肉了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我问下哦,GS1185是不是三端稳压器

就是三端稳压器芯片,自己看下GS1185 本身引脚信号定义PDF图纸就知道,这里2脚输出的3.3 V是属于小电流工作类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说的很对,这里GS1185 本身1脚内部基准电压为2.05V左右,这里本身性能不良也可以用三脚可调输出类型1117 ...

不知道如果你们来修·你们是怎样修的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像是说 是gs1185坏 没有3.3v 改变分压电阻 调出 3.3v 之后再减少io上一电阻阻值增加电压 修复!!是 ...

应该是GS 1185不良造成本身1脚ADJ引脚内部基准电压值工作偏低,从而引起2脚输出待机电压3.3V正常值偏低,这里待机3.3V电压只与IO 本身RSMRST信号引脚有联系。

网友E:
难道是GS118三端稳压器坏了,

网友:
解决了三张板 好羡慕嗄

网友:
虽然不赞成楼主这样改,不过楼主也是被逼无奈,只是担心短期内是否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1085有问题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难道是GS118三端稳压器坏了,

这里是本身不良导致ADJ引脚内部基准电压偏低,从而导致2脚输出电压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里是本身不良导致ADJ引脚内部基准电压偏低,从而导致2脚输出电压异常。

您可真是大师啊,在那都能碰见您,小弟不才,愿效犬马之劳,只求技术能提高

网友C:
楼主请问下开关针上的电压是不是从io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问下开关针上的电压是不是从io来的?

开关针电压不是从IO那边来的,而这里华硕品牌系列主板一般是通过3.3VSB或5VSB经822电阻上拉得到。

网友C:
噢,也就是直接从三端上拉来的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噢,也就是直接从三端上拉来的是吧

也可以理解成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经电阻上拉得到。

网友:
这样理解就容易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