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高压通病,没高压板,怎么应急维修?

楼主(2015-09-03):
高压板不贵,不过急着要, 怎么弄?
22寸, 型号:2243BWX
开机后显示一秒就黑, 仔细看原来是暗屏。
网上都说是高压通病,可是没原装高压板, 急着要, 怎么应急维修?
暗屏
通病

网友:
买一个通用高压板 换上去就行了

网友:
别应急了,还是等一天吧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通病,哪就还是老老实实测吧

网友:
检查一下灯管。。。排查高压。。。。。。等。。。

网友:
先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在测量下 高压那边有电没 不行就改个高压条

网友:
三星高压线圈容易坏

网友:
哪有那么多通病啊,,高压板是所有LCD显示器的通病

网友:
直接去保护用一般。或者用、高压条该

网友:
现在大家都只想着天天 查通病 了哦

网友:
可以更该高压板

网友:
暗屏 先测灯管吧 三星灯管易坏

网友:
去保护试一下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要么换高压包。要么加通用高压条。灯管坏 才有 应急办法。高压坏没有 而且 高压坏

网友:
什么配件也没有怎么应急呢

网友:
可以去保护,把保护脚接地

网友:
你要看看 是不是不是LED的液晶屏

网友:
用代用高压板去保护好像不行

网友:
还有就是换外置灯管试试

网友:
还有就是电容换去

网友:
还有就是看看大电容有没有漏液

网友:
多谢多谢,好东西就是要和大家分享

网友:
去保护 估计烧的更多,这个显示器 应该是灯管坏的

网友:
老老实实换高压吧

网友:
万能高压板能用吧,替换个

网友:
先去保护,给客户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