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25一体机维修里程。

楼主(2015-09-03):
苹果A1225一体机,版号: 820-2301-A,上电亮三个灯不断重启。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,感觉蒙蒙的,拆机取主板,测得开机瞬间minirst有3.3V电压输出,测CPU电压也有输出了,看来各电压基本正常,上网没有找到图纸去淘宝花了8各大洋买的图纸和点位。根据经验采用割袍断义的方法,把时钟开启信号给掐了,这里的信号是由U2803控制的,直接拆了U2803,上电发现电流停在0.9A不变了也不掉电重启了。到了这里就说明供电是没有问题了问题出在时钟复位过后,装回U2803,这个机子BIOS一般没有问题,由于测不到寻址信号,只有先盲修一下拿风枪吹了一会南桥,再上电发现电流在掉电之前有跳变了,这就可以确定是南桥的故障了,马上BGA焊南桥,焊好后再用恒流源上电,电流一路上到3.3A(当然有跳变的上去的),这说明已跑马了(心里那个激动啊!),于是接上显示屏开机。。。NND居然是花屏,显卡也是挂的(顿时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),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继续BGA显卡吧!折腾几个小时才搞好,现在上图片,图纸给大家分享!

新建文件夹 (2).rar

网友A:
苹果一体机起步价报多少好

网友B:
一体机温度都高,桥容易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一体机起步价报多少好

500起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体机温度都高,桥容易虚焊

是啊!显卡坏的最多。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和方法都很有个性!开眼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温度比较高,显卡倒是修过几个

网友:
苹果机器报高点

网友:
苹果的,报高点

网友:
温度过高造成的显卡、南桥同时虚焊

网友:
苹果这板与普通厂家没什么差别,档次一样

网友:
还没修过苹果🍎!看看经验也好

网友:
苹果也有蓝色的板子

网友:
苹果不全是黑色的板子吗

网友:
修苹果花这点小钱买图纸也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