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

楼主(2015-09-03):
g480    不加电       pwrbtn  有 动作

网友:
好简单的故障说明,详细点

网友:
每一求助帖都这样精简,换板吧!

网友:
待机的电压以及信号查一遍啊

网友:
程序坏了吧     刷个程序吧

网友A:
如果说pwrbtn变化的话,建议换桥,HM的桥都是比较容易坏的

网友:
测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说pwrbtn变化的话,建议换桥,HM的桥都是比较容易坏的

这个建议非常棒呀

网友:
描述问题也要描述清楚一点呀,你查了哪些

网友:
描述太简单,换主板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南桥坏的几率大一点

网友:
我现在一台,电压调到0.05A就降下来了,前几天也一台一样的,感觉是通病,不知道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