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 0.100掉电,PU8芯片不无电压!

楼主(2015-09-03):
接到台联想z470不出0.85 电压,电流上到0.100左右就掉电,论坛上也有这情况的帖子!
CPU 芯片 场馆 对地值正常 死活不出电压,请大神看看哪里还有问题的!
上管自举不足,只有6V左右,会不会是反馈出问题了?

网友:
上管自举不足查升压电容,升压二极管

网友:
供电正常,EN 有开启,均正常,就换个芯片吧。

网友:
条件满足了吗

网友:
更换上下管子,查自举线路,最后芯片。

网友:
自举不足查PD13和 PC145,重点查PC145是否容量变小。

网友A:
上到0.1左右就掉电,干嘛现在就去查CPU供电了?先查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再说吧?前面的电都没有出来,就跑去查CPU供电,好像不科学啊?

网友:
不是自举电容,就是芯片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芯片问题,换个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Z470边上有2个还是3个一样的8117,换下别路的试一下!看换过8117后是否正常

网友:
楼主,我记得好像自拒升压就是5-6V左右吧

网友:
按着芯片的条件,往回查。估计开启信号不全,BST引脚6V没问题。

网友:
开启有了换芯片试一下,或示波器抓下是不是保护了

网友:
是不是思路错了,看看同一个开启信号的其他电压出来没啊

网友:
开启有了吗

网友:
换个升压电容试试

网友:
单是EN 有开启是不够的  看看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到0.1左右就掉电,干嘛现在就去查CPU供电了?先查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再说吧?前面的电都没有出来,就跑去 ...

还是你说的对 先查内存供电

网友:
云里雾里,,,,,

网友:
换个芯片,不行看看CPU和内存 不行刷BIOS

网友:
都没怎么上电 没那么快到CPU吧 内存 桥供电那些呢?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 完了 砸手里了 哎

网友:
我也是换芯片换好的,楼上的

网友:
首先查EN开启信号

网友:
电压没出来,找找看哪短路吧

网友:
看工作电压怎么样

网友(2015-10-13):
那位说的去掉23脚的电阻就会出cpu电压,证明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正常

网友:
差外围条件 再换芯片试下

网友:
看下缺不缺开启信号 CPU的

网友:
都见都满足的话就换芯片吧

网友:
感觉故障点不在这里或是还有其他故障,楼主在走弯路

网友:
自举,ref,vin。en,不短就换芯片丷,对了小电压也要量量看

网友:
芯片条件正常了吗?然后查升压电阻电容

网友:
学习,查芯片工作的条件吧,

网友:
楼主解决木有?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先查CPU供电有点早啊,桥要发出H_CPUPWRGD才能出电压呢,你前面内存和桥供电都查了吗?正常吗?二级电压正常吗?自举升压6v,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