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电容凉成的祸求大神们帮忙!!!

楼主(2015-09-03):
前一个周一款戴尔N4110笔记本不开机插上电源就保护,原因是一个电容坏导致不开机,现在客户又把电脑送来啦说是不开机了,但是不保护了,公共点无电压19V,3v 5V 没有,求大神们帮忙,小弟再次感谢,我是新手,,,莫见怪,。。。

网友A:
公共点都没有,看公共点对地阻值,正常的话检测保护隔离。

网友B:
截电路图上来说一下你量的哪里有电哪里没电,电压多少?大家才能给到你实质的帮助。

网友:
你上次换的是什么电容?现在应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!

网友:
无极电容  前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截电路图上来说一下你量的哪里有电哪里没电,电压多少?大家才能给到你实质的帮助。

好的   马上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都没有,看公共点对地阻值,正常的话检测保护隔离。

对地阻值1  无穷大 正常不

网友:
一步一步查呗

网友C:
PQ31D极电压19V ,S  G 极均无电压,公共点无电压,

网友:
那个场馆容易坏吗 前辈们 我是新手修机器很困难

网友:
看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地阻值1  无穷大 正常不

1?,你用什么档位测的,是001 还是直接显示1,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16 短路不 前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Q31D极电压19V ,S  G 极均无电压,公共点无电压,

PQ31是P沟管,这管正常时,不可能S极没电压,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拉低。管子的D-S有体内二极管导通产生小电流的。

网友:
公共点不出 直接修保护隔离呗

网友:
没修过这问题

网友D:
会不会锡渣掉在板上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31是P沟管,这管正常时,不可能S极没电压,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拉低。管子的D-S有体内二极管导通产生 ...

en  you 有0.21V电压前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锡渣掉在板上面了

不会的 我上次修好全部检查了还把附近的电路用酒精刷子刷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31是P沟管,这管正常时,不可能S极没电压,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拉低。管子的D-S有体内二极管导通产生 ...

我可以直接飞线到PQ31 S级不  前辈 19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Q31是P沟管,这管正常时,不可能S极没电压,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后面拉低。管子的D-S有体内二极管导通产生 ...

前辈 那个PR147电阻对地阻值无穷大  正常吗  万用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的

网友:
PC134  136 没有找到在电路板中的元器件,PC131经过那2个电阻分压后有3.3V ,此时PQ29会导通吗  前辈,PQ29D级没有电压,还有上面的3V  5V 也没有出来,这部分会影响吗 前辈 ,这部分算是保护隔离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截电路图上来说一下你量的哪里有电哪里没电,电压多少?大家才能给到你实质的帮助。

可以叫你Q吗  前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Q31D极电压19V ,S  G 极均无电压,公共点无电压,

就这图,如果后没19V换一个管子

网友:
看不到图,没法一起分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对地阻值1  无穷大 正常不

无穷大一般都是烧断线了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无穷大一般都是烧断线了看一下

好的 谢谢

网友F:
公共点没短路的话,从保隔电路查起,看是不是隔离管没开启

网友G:
保护隔离是最好修的啦

网友:
修充电芯片那个地方啊

网友H:
修不来,给老师傅搞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修不来,给老师傅搞呀,

自己得多锻炼 多学习 多累积经验 这样才能独立, 要不然永远都长不大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保护隔离是最好修的啦

只是我太笨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公共点没短路的话,从保隔电路查起,看是不是隔离管没开启

是不是从DC插头哪里开始排查啊 前辈,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前辈

网友G:
呵呵,楼主,慢慢来,多看点这方面的资料就好啦,大家一起学习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呵呵,楼主,慢慢来,多看点这方面的资料就好啦,大家一起学习,

前辈  请问上图的1脚有电压吗

网友:
无公共点就查隔保电路啊

网友:
找个图纸查隔离保护和充电电路

网友:
好的 通过以上前辈们的帮忙  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公共点有电压 就查一下待机芯片供电有没有  待机那边的事吧

网友:
公共点都出电压了 就不用量阻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