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6G

楼主(2015-09-03):
故障为开机掉电,同上电源,开机电流到0.3瞬间归0.005左右,量待机电压,正常,
感觉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,于是就量各路电压的电感阻值,均正常。也没有烫手的芯片,百思不得其解压,疑是有信号没有出来,查了一个下午,终于找到故障点,那叫一个累呀,
内存供电二级电压不正常,照成保护了,
PQ72为一个6脚芯片,将这个芯片的456脚相通后OK,通电开机,电流跳变正常,亮机,
请大家多多指点,

网友:
这个案例应是缺供电保护,而非短路保护。这是两种概念。

网友:
感觉没有什么啊 过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