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流电阻如果找不到原值代换的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9-03):
假如0.39的检流电阻,用0.22或0.56的代换可以吗?有什么影响?不会再烧吧!

网友:
如果修复了就不会再烧!可找阻值相近的或采用多个电阻并联的方法,此法更保险可靠!

网友A:
可以用0.49和0.22..问题不大

网友:
我用偏小一点的代换

网友:
排除其他元件故障,这个电阻可以用功率一样阻值接近的电阻替换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找两个并连,取得同样的电阻

网友:
误差值之内都可以,

网友:
不知道就最好多备几种用同型号的最好

网友:
是电源初级的mos管的检流电阻? 那个最好用原值。
有一次我修个crt电视机,0.68欧姆的检流电阻变成1点几欧姆,就导致带不起负载。

网友:
换接近的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0.49和0.22..问题不大

嗯,我用0.47的代0.39的成功

网友:
如果是电流取样电阻的话,尽量用原阻值,

网友:
维修过程中常常遇到坏件,没有原值一样的。都找差不多的代替,

网友:
问题不大  确定外围电路正常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