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黑屏电流0.9A左右

楼主(2015-09-03):
机器还是INTERnet 双核的。独立显卡。就是开机上电不显。显卡修过了也不和,求助

网友:
这样的帖子我也不知道所以然,小白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,飘过

网友A:
晕死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207946-1-1.html这贴子里的什么图纸就两页,真是无耻骗分

网友:
要看电流跳变了几次,看大概跑到哪了

网友:
如果不是显卡就看信号 ,显卡有没有得到复位。我也不知这是什么机子,0.9也可能不过内存,没出集显。

网友:
检查显卡啊。。看是不是空焊了

网友:
顶就 板号:JAL50 LA-4103P REV:1A 求BIOS  这机器开机灯闪4下

网友:
这机器容易内存插不好,好好插。。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,

网友:
显卡坏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的电流

网友:
你先打一下内存的SMBUS如果能有就干显卡

网友:
刷BIOS没,这机器很少显卡坏

网友:
显卡问题把 烤显卡看看

网友:
这电流就是不跑码了,按这来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死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207946-1-1.html这贴子里的什么图纸就两页,真是无耻骗分

你下载错了  应该下面那个 看大小在下载

网友:
这个机器 先重直显卡再换吧 容易虚焊和坏

网友:
这机器我修好了,不过都不是显卡问题,因这这显卡也不是容易坏了型号。
都是bios问题,开机大写字母灯闪四下就是BIOS故障,  闪三下是内存不过,在此送上BIOS。
板号:JAL LA-4103P REV:1A 2009-05-08

显卡型号:N10M-GE2-S 此BIOS经测试过两个机型分别是 CQ40-609TX ,CQ40-705TX.

网友:
我X 内存没插好,差点BIOS也刷了

网友:
这 机器  显卡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