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突然断电后 硬盘不读盘了怎么修啊!

楼主(2015-09-03):
WD500G 硬盘 突然断电后 找不到硬盘 硬盘吱吱声 怎么的盘能修吗
硬盘

网友:
如果只是单独的维修,就算了,维修的价格比买新盘贵,如果需要恢复里面的数据,可以联系我,qq:278969562

网友:
是卡磁头了,还是敲盘了,敲盘的就难搞了,要数据找人恢复一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