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开机内外都是灰屏

楼主(2015-09-03):
如题,一开始是缺少内存复位导致无集显电压而不开机,把内存复位修好之后发现cpu也坏了,换cpu之后正常亮机,测试几天之后,客户拿走。今天拿来说开不了机,经测试开机灰屏,内外都灰,换了cpu、内存、bios,屏供电正常,lvds阻值也正常。求大神给个思路!

网友A:
断开显卡供电电感看看

网友B:
楼上正解  这样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 还是桥

网友C:
断独显供电看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断开显卡供电电感看看

你的意思是用集显吗,我有个本子外接正常,内接灰屏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独显供电看下

你的意思是用集显吗,我有个本子内接灰屏,外接正常,什么原因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  这样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 还是桥

我有个杯子换显卡后内接灰屏,外接正常,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意思是用集显吗

排除是否独显一路造成,而不是叫你用集显。如果一样没显,就要查前面的时序了。

网友:
经测试开机灰屏,内外都灰,还是第一次见呢。会不回事桥坏了呢

LVDS正在对地阻值是多少??

网友E:
你是怎么修的内存的复位呢

网友:
刷的BIOS吗  还是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开显卡供电电感看看

已经修好了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杯子换显卡后内接灰屏,外接正常,什么原因

显卡问题,或者桥,看一开始什么故障

网友:
哦 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  这样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 还是桥

桥问题,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阻值都正常,电压也无异常,怎么会出问题

网友G:
 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 方便说说吗  , 是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南桥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是怎么修的内存的复位呢

时序啊,现在的新机器要出集显供电基本内存这边都要先正常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 方便说说吗  , 是桥的问题吗

是的,南桥。现在显示基本不是显卡,都是南桥显示的,所以尝试性的加焊了下,然后就显示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南桥。现在显示基本不是显卡,都是南桥显示的,所以尝试性的加焊了下,然后就显示正常了

要是加焊好的  话  我估计用不长 ,  最好是换

网友:
2 字干显卡啊

网友:
因该是显卡问题 换个在试试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显卡问题,或者桥,看一开始什么故障
一开始不过显卡

网友:
学习了。南桥也会出这个问题。

网友H:
我这有一个dell的板子不认有线网卡,无线网卡,usb3.0打不上,加焊桥后解决3.0和有线网卡,无线还是不能用,现在的桥也容易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