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波器的纠结。灌水贴 灌水的来了哦

楼主(2015-09-03):
如题
                下面如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关于示波器的纠结。一直在犹豫买哪一种示波器是比较好 比较适合的,那么我就把图片给大家看看  让大家来推荐下示波器。
        第一,示波器是用来修台式机和笔记本
        第二,就是我不会用示波器。  因事业发展必须用到示波器,所以不得不买 不得不学用示波器
        第三,价格在2000左右的,而且是新的。
          第四,接下来就由我们灌水了。   马上开始、、、、、、  灌水大会现在开始。

网友:
灌水 加油,大家快来啊, 给点建议和意见。

网友A:
你都买了,我没什么好灌水的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都买了,我没什么好灌水的了,

还没有买啊
       我只是找下宝贝截图, 那些就是在购物车 还没付款的。现在你们给点建议

网友B:
按你要求普源1800的就很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按你要求普源1800的就很好了。

嗯 谢谢。我也是看上普源。 安泰信 泰克 品牌在示波器了应该没有 普源品牌响吧, 就比如我们去买东西 名牌和普通牌子 价格相差不多的话都会选择品牌。 我是这样理解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嗯 谢谢。我也是看上普源。 安泰信 泰克 品牌在示波器了应该没有 普源品牌响吧, 就比如我们去买东西 名 ...

别纠结了,赶紧动手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纠结了,赶紧动手吧!

货比三家。要对比下价格 性能 功能 ,和大家的意见

网友D:
普源100M双通道的就够用了,要是你想买个好的,就上泰克100M吧。

网友E:
泰克好   就是太贵了

网友F:
示波器进口的买力科,安捷伦,泰克(大陆有工厂)
台湾的固纬(大陆有生产厂家,售后方便)
国产普源或优利德都可以(优利德售后比较好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普源100M双通道的就够用了,要是你想买个好的,就上泰克100M吧。

到底是普源牌子好还是泰克牌子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泰克好   就是太贵了

是100m  2 还是4通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示波器进口的买力科,安捷伦,泰克(大陆有工厂)
台湾的固纬(大陆有生产厂家,售后方便)
国产普源或优 ...

哇  不错、 才知道普源是国产的, 进口的就泰克比较多见

网友G:
不差那点钱的话,买泰克吧。普源你会后悔的。。。当然是你学会了使用后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不差那点钱的话,买泰克吧。普源你会后悔的。。。当然是你学会了使用后。

谢谢  就泰克吧。 老师 是3200那款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谢谢  就泰克吧。 老师 是3200那款吗

嗯。我们都用的这个

网友H:
要容易入手又好用,价格又低就“安泰信”想稳定那就“优利德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要容易入手又好用,价格又低就“安泰信”想稳定那就“优利德”

已经买了泰克1102的了

网友I:
楼主,我能给你个建议吗:贵买便宜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我能给你个建议吗:贵买便宜用!

谢谢 有道理

网友J(2015-10-10):
安泰信GA1202CAL就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安泰信GA1202CAL就不错

买了泰克1102

网友J:
说实在的用着顺手,示波器M数够用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说实在的用着顺手,示波器M数够用就好

恩  现在用示波器修三星rv408掉电

网友J:
什么掉电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什么掉电?????????????

修好了  是自己前天把电源电流调小了 导致瞎搞了一个上午才想起来是这么回事。 这机器上家修过通病的电容没成功。到我这已经二修了。最后发现不过内存 就打了下SMB波形发现有一根没有波形 测试电压 CLK 0.7V  DAT3.3V   看图纸是由4.7K电阻上拉。 最后看点位找到电阻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 图纸和点位都是标为电阻的 可为何板上却是电容,就直接换个电阻上去上电亮机了。

网友:
这事感觉不比纠结,有钱就买泰克,没钱就买普原的,,,

其他的真不知道怎么样,虽然没卖,但是已经关注很久了,,,手上一有钱,马上入手一台

网友K(2015-11-10):
有钱肯定是普源的,必须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有钱肯定是普源的,必须的,

我没那么多钱  所以选择了泰克的

网友L:
没那么多钱买泰克的,刚买了普源ds1102E的

网友M(2015-12-10):
聽說普源的還不錯,我沒用過

网友N:
还是支持国产吧,淘宝这个型号TBO1102,100MHZ,1GS/S,3.6Mpts,2-CH,5万次/s也还不错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N:
还是支持国产吧,淘宝这个型号TBO1102,100MHZ,1GS/S,3.6Mpts,2-CH,5万次/s也还不错啊

国产的 普源 安泰信 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聽說普源的還不錯,我沒用過

   我也没用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没那么多钱买泰克的,刚买了普源ds1102E的

我买了泰克的 。 比普源多1000这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国产的 普源 安泰信 都可以

普源我也有一台,安泰信没有用过,总感觉他们家东西好低端,做工不行

网友:
够用 一般的需要要用的功能就好

网友:
其实两手的没有坏的也好

网友(2016-05-22):
我最近也想买个示波器 修笔记本用几百m的

网友O(2016-09-08):
引用 网友G:
嗯。我们都用的这个

月饼老师,你能跟我们讲讲安泰信和泰克的区别在哪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O:
月饼老师,你能跟我们讲讲安泰信和泰克的区别在哪呢

。。。你说QQ和奥迪的区别是啥

网友O:
看来等我有钱了,我也买一个泰克的来玩玩,顺便跟月饼老师学习抓波功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。。。你说QQ和奥迪的区别是啥

QQ和奥迪能比吗  所以我买了奥迪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看来等我有钱了,我也买一个泰克的来玩玩,顺便跟月饼老师学习抓波功!

月饼老师推荐我买的奥迪哟  不是很是不错的。只有你会玩。会不开车的买个劳斯莱斯那也得请司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Q和奥迪能比吗  所以我买了奥迪

我买了奥利奥

网友:
看上泰克那一款了

网友P:
示波器泰克的TBS1102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示波器泰克的TBS1102

我的就是这个 ; 了

网友(2016-10-20):
我也正在纠结中,也想买一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