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遇到主板复位电压偏低把coms电池发下点就好了

楼主(2015-09-03):
           主板:华硕P5KPL/1600
           故障:不跑码用诊断卡检测显示cpu运行指示灯不亮
刚拿到机器是就如以上故障一样,当时没想到是coms的问题。插上怎端卡显示cpu运行指示灯不亮,诊断卡不跑码,以为是cpu供电出来问题。拿来万用表测量cpu有供电,于是检测内存供电、桥供电、总线供电、都有。想了想就把主板拿下换个cpu还是同样的故障,接下来检测时钟和复位。PCI-E的时钟0.36V 复位1.95V当时就觉得电压有点偏低。接着去查VRMGD 电压2.95v和PWROK_SB电压 2.4V,刚好IO和COMS跳线帽进手不小心碰到,机器就不开机。突然感到纳闷刚才还可以开机怎么这会开不了。于是拔掉跳线帽测得和电池相连排针电压只有1.0V不对呀,赶紧把电池扣掉在装上电压恢复正常,于是把跳线帽也装上再开机,居然可以点亮了,这是在测PCI-E的复位电压有3.37V正常了

网友:
主板拿到手时,第一项就应检查CMOS电池状况!否则走了弯路悔恨不已啊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CMOS电池接触不好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放电,除非大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