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开机灰屏 显卡 BIOS 桥 都搞了

楼主(2015-09-03):
谁修过这个机器  搜了坛子里好多这个问题 都没解决 我这都搞了 还是搞不定

网友:
灰屏看LVDS波波。3.3V是否正常

网友:
外接怎么样?有背光吗?

网友:
这个论坛里有,是显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交换主板吧,现在修机器就不挣钱

网友:
   难道不怀疑屏问题吗?

网友:
屏没换试试吗或者电压不够

网友:
显存问题吧   我用的就是这个本

网友:
看看屏线带主板接口有没有什么异常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8601-1-1.html

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呀,这是我看的一个例子,你看一下参考下!!!

网友:
我前二天修一个Y500也是这问题,都干了一遍。最后交换主板了。坛子说是加焊显存我试了没用。

网友:
外接怎么样?有背光吗

网友:
这种切成集成也灰的话,估计就南桥了

网友:
看看版主发的那个Y400 500显存引起,还有注意查查屏和屏线 码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看下显存和屏线

网友:
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显卡和周边电路

网友:
我这边也有台1 也是这样的问题